扭矩和齿数比是什么关系啊

楼主(2010-02-03):
请问一下,扭矩和齿数比是什么关系啊,如果输出端扭矩是10,第一次减数比是6,第二次减数比是4,那在输入端是多大的扭矩啊?

网友:
10÷(6×4)

网友:
gear ratio
齿数比
头会听见这么叫的.

网友:
顺便把效率也考虑进去,就更好了。

网友:
10/6/4

楼上说的对,还要考虑机械效率,不知道它的传动方式是什么,不好确定效率

网友:
有机械手册的话看一下手册,上面说的很详细

网友:
齿数比 就是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