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机设计缺陷---讨论

楼主(2010-02-03):
各位同仁,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谈谈我对折弯机脚踏开关设计缺陷的看法:

现在很多厂家都把脚踏开关设计成单踏板式来指挥压力板下降,踏板上面的小面板上有按钮回程外加一个紧急停止,有的还多一个按钮控制下降,更高级的还有显示屏外加简单的数据修改功能。其实,这样的设计对操作者而言,我认为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之所以要设计成脚踏板式控制开关,就是因为考虑到操作者几乎不可能用手来控制开关,这样的设计本身而言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如果脚踏开关被制作成上面所说的那样的话,其实是很危险的。
例如,操作者的手不幸被模具压住(当然,我们都不希望这样),下意识里,他会想到将压力板回程,但是,回程是要按下按钮的,但此时,他的手还在模具里面拿不出来,而脚踏板不但不能使压力板回程,相反还要继续向下压,所以只能被动的等待别人的救援。
机床上的标识牌说:遇到危险时,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同样,如果不幸手被卡住了,这也算是危险吧,好,按下紧急停止按钮,什么都停了,压力板仍然是不能回程,操作者还是无法自救,旁边的同事在救他时,还要重新开启机床,反而要耽误更多的时间,很大程度上威胁到操作者的生命安全。
然而,那些仍然采用双踏板式的机床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无论出现什么问题,首先让压力板回程后再说,不需要手来按下按钮,也不需要被动的等待救援。有些机床的脚踏开关上的紧急停止按钮还被设计成按下后不关闭机床,而是让压力板回程,这样就更安全了,或者说更加人性化了。
相比之下,同样是控制压力板回程,一个小小的按钮跟一个脚踏板+按钮在生产成本上就可以节约一点了,也简化了机床的制造工艺、缩短了时间,这对生产商而言当然是好事,虽然并没有多大的利益,但这几乎是以操作工人的生命健康为代价的……可以说,这样的设计是很不人道的!

不知大家对此有何看法呢?

网友:
楼主的折弯机没有回程?我专门到车间看了我们的,师傅操作时可以连动、点动、回位都可以的啊。

楼主:
不是没有回程,是不同折弯机的回程方式以及操作方法各不相同。

网友:
不管怎么搞,直接压到手的话你那手肯定没救了。
不如直接比上模板更低的位置装个接触是开关,只要你手没出来一碰到就自动回位算了

网友:
如果手被压到了,首要是要停止动作,如果有可能应第一时间按下急停按钮,让上滑块停止动作,一般折弯机在工作模式下在上滑块未到底部位置而停止踩脚踏板,都会自动上升,而不会继续下压,如果在手动模式下,一般是寸动的,就是踩到什么位置,上滑块就停在什么位置,但那时速度比较慢,人应该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并且操作者手被压倒了,心里肯定很慌张了,如果靠踩脚踏开关来控制滑块上升,很可能会误踩,发生油门当刹车踩的危险,因此我个人觉得由脚踏开关来控制滑块上升并不是很必要的,如果考虑到安全的话,我觉得小松的折弯机的脚踏开关设计的不错,采用三段式,踩重了和轻了上滑块都不会工作,只有踩到第二段滑块才能正常工作,或者在折弯机上增加安全光电装置,但是安全和效率两者是矛盾的,安全的考虑多了,操作就不是很方便,但说到底,安全是要靠操作者自己时刻牢记在心,设计的安全性能在高的设备,都有可能发生事故

网友:
我厂用得是脚踏杠,松了就自己下去了!

网友:
我操作折弯机20年了,发现现在的脚踏开关设计的越来越不人性化了,感觉最合理的是当初90年出厂的上冲250T折弯机,他有一个脚踏开关座,双踏脚板,立杆上方有三粒按钮,中间为急停,两边分别为回程按钮和压制按钮,上部带有保护罩,两个脚踏板在点动时分别控制压制和回程,单次行程时踩下压制踏板,滑块下压,压制完成松开踏板,滑块回程,在压制过程中遇到任何情况只需松开踏板滑块就会自动回程,在连续自动行程过程中踩下回程踏板,滑块就会回到上止点,还有一个功能相当有用,在单次行程模式下操作者只要用手先按住回程按钮,再按住压制按钮,然后点动方式松开回程按钮,滑块就变成点动状态,两个踏板也可以用类似方式控制滑块点动,避免了往返操作控制箱的麻烦,我感觉现在脚踏开关最危险的设计在于放开踏板滑块不会自动回程,这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无法用任何方式挽救的,尤其是现在的按钮,简直碍事。

网友:
这个问题提得很有道理,现在很多机器制造企业迫于市场竞争的压力,对机器结构和一些功能部件如脚踏开关装置作了简化设计,将单脚踏开关作为标准配置,降低了机器的制造成本,但带来了机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隐患。
个人认为,折弯机的使用者要尽可能避免这样的安全隐患,就要在选择和使用机器时注意以下一些细节:(仅供参考)
首先,尽管折弯机相对压力机而言其安全风险较低一些,但折弯机的工进速度不能过高,欧洲等地区规定折弯机的工进速度不得超过10mm/s,以这样的速度,人还能够及时反应,避免太大的伤害,如果压到手,可能伤及皮肉,还不至于伤到骨头;现在有些使用者为追求生产效率,要求提高工进速度,达到20mm/s甚至25mm/s,也有的机器制造商宣传自己的机器速度如何快,工进速度可以达到多少多少,其实对于机器制造商而言,要提高工进速度在技术上是很简单的事,但对于使用者,其安全风险就增加了。
其二,折弯机的脚踏开关,应尽量选择采用双脚踏开关(上,下)的配置,当然另有回程按钮更好;脚踏开关是关系到使用安全的重要操作部件,应选择优质的品牌;类似小松的三段式脚踏开关属于安全型脚踏开关,但价格较贵,国内制造商一般不会将其作为标准配置;还有些使用者会要求机器上安装拉线式回程开关,遇到问题时,操作者自己或其他人一拉绳索,就使滑块回程,也可降低安全风险。
其三,折弯机的向下脚踏开关,应该是只可单人单脚操作,且必须有防护罩,禁用开放式的脚踏开关和可多人操作的长杆式的脚踏开关;机器需要两人或多人操作的话,应配置两个或多个操作站,机器必须保证每个操作者同时操作时才能使滑块下行,滑块回程动作则必须保证只要有其中一人操作就能使滑块回程,向上动作必须优先于向下动作。
第四.每天开始使用机器时,必须先检查向上脚踏开关或向上按钮以及紧停按钮等操作件的功能是否正常,减少使用时的安全隐患。
第五,操作者如手被模具压住,通常不要先按下停机按钮,应该冷静而不要惊慌,清醒一下头脑,,自己操作或者招呼别人操作使滑块回程解脱,在招呼别人,特别是不熟悉本机器的人操作时,一定不能慌张,要讲清操作方法,避免造成更大伤害。
以上看法适用于液压传动的上动式折弯机。

网友(2010-03-12):
做折弯还是小心为上。一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2010-04-28):
长知识了,更要学习你们对待问题的认真态度

网友:
很同意4楼的观点,手都没压了,早点晚点效果不会相差太大,最主要的是考虑如何让手不背压倒

网友:
做折弯还是小心为上。一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2014-04-15):
楼主的意思是在脚踏开关上再加个回程开关是不,比如在装个急停按钮那种开关,只要脚踩下就回程。

网友:
在工作台下部的急停按钮设计,当按下急停后机器先回程然后再切断整机电源!各位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