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中间出现热裂--求助

楼主(2010-02-04):
我们一个熔模铸件,水玻璃铸造,材料42crmo.铸造后中间小筋板处有热裂,有时一条,有时5到6条。

网友:
横浇口中间加一断档

楼主:
师傅能说具体些吗,谢谢。

楼主:
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因为碰到了这问题,我们各方求证都众说纷纭,希望高人能够出来解答下。

网友:
是壳体中间部位过水较多,壳温被局部过度加温和冒口厚大.但中间筋较薄,在收缩时补缩不足.热裂而致~浇温高,裂的多.浇温低,裂的少.
对于此件,浇冒口比较合理.
消除方法:除中间6-5条筋外.两端比中间多结两遍壳,增加壳厚,增加冷却时间,力增和两端冷却时间相同.
试一下,看看.

网友:
浇口和筋板之间有应力,壁厚悬殊太大,想办法延长保温时间。

楼主:
非常感谢castengineer的解答,我会去试下,我想还能够在浇注系统和加强筋上能给好的建议吗,因为那样
更加方便而且可控,谢谢。

网友:
1:如果简便.你可以把壳型在摆壳的时候,让两侧板同倾斜一个角度(5-8),使钢水浇注时的液流加温区避开中心区(裂筋区).[现在的结构,不影响冒口补缩]
2:如加强筋尺寸要求不严.可以在保证筋截面的基础上,把筋变薄.使其较其它的筋(两侧)快冷,增加抗裂性.
3:浇冒.口可以,但按我的经验,你的冒口补贴面积有点小.尤其是补贴高度.恐怕铸件有缩孔.
供参考.

网友:
按我的经验来看,应是散热不良造成的。你想为什么中间的易开裂?两边的没有?因为中间的筋上面有个横浇道和浇冒口,所以必须适当提高中间筋板的散热速度。
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请问一下皖乡,有具体提高中间筋板散热速度的方案没有,谢谢。

网友(点评):
能否方便加冷铁。

网友:
把横浇到加高,扣桶时底部加冷铁,让其快速散热,开箱时要早,试试吧

楼主:
精铸件加冷铁用的好是一突破,但是目前应用好像没有。

楼主:
如果是浇冒口的拉应力产生裂纹的话,请问怎么样改动。

网友:
加冷铁,在壁厚的位置加冷铁,控制凝固状态,可以解决。热裂实际上和缩松一样是可以控制的。

楼主:
拉应力产生的热裂,在浇冒口上的改进措施,请教铸造的高手。

网友:
比较同意8楼的说法。

楼主:
还发现了个问题,就是下面热裂的两侧板的开口比上面放浇注系统的两侧板距离大了3mm,所以我怀疑是因为
浇冒口的拉应力使的下口张开,导致拉裂了,不知对不对?

网友:
兄弟,你可以改一下组合系统,是你的组合系统有问题,导致的,先试一下将靠近零件一侧的浇道用陶瓷棉包裹,起到浇道和零件之间的隔热,要是不行,就应该将两个板的浇道部分分开,不能连在一起,这样试试,会成功的

楼主:
我试了各位的建议,使侧板的的两端慢冷,中间的小筋冷的快,还倾斜了一定的角度。但是现在出来还有三条细裂纹,我想采用开裂一端的开档加上加强筋,抵住上面横浇口引起的收缩。大家有好的建议没有,但是这个筋不知该怎么放最好。

楼主:
谢谢朋友们毫无保留,我们在这个论坛上讨论和解决问题,将对从事铸造的人很大的帮助和提高。目前工厂是碰到了这个实际问题,还是
希望论坛上的朋友能够帮助一下,我相信能在朋友的帮助下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需要控制过热度吧

网友(2010-04-01):
我的看法是改为侧浇,铸件筋方向改变,让它有一个自下往上的凝固顺序,比较好一点。不妨试一下。

网友:
按我的看法是改为侧浇,铸件的筋方向改变90度,让它有一个自下往上的凝固顺序,比较好一点。不妨试一下。

网友:
1.可以考虑减薄加强筋的厚度(在符合强度要求下);
2.Cr-Mo钢清砂时间要在浇注24小时后

网友(2010-09-26):
呵呵   我也不懂  想知道

网友(2010-11-06):
更改组合系统,将浇道中间分开,现在组合采取什么措施都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

楼主(2011-02-23):
现在我们产品在批量生产,但是这问题还是没彻底解决,大概有30%有裂纹。关于一进一冒的浇注系统在精铸里应用很少吧,因为你进的那个浇口温度很高,冒的那个冒口的钢水温度是很低的,两边都会产生缩松,此件的内部致密度X射线两级,有点不好处理,我想知道跟模壳的退让性不好是不是有联系,至于让里面先冷,外侧后冷的办法实际生产中确实难做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改组合方案,把中间连接的浇道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