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WG200变速箱---请教

楼主(2010-02-04):
请教:ZF型4WG200箱有哪些专利?内置变速泵、操纵阀和精虑器国内是否有厂家生产?

楼主:
先简单分享一下对此箱的了解:该箱为定轴式液力换档变速箱。通常用于5-6T装载机的传动系统。档位为4前3后。档位为电液控制。输入变矩器为340冲焊型变矩器。有两个取力口,分别接转向泵和工作泵。变速泵内置,是齿轮齿圈结构,结构相当紧凑、精细。传动通过4根轴加1个惰轮实现。几根轴在材料、润滑、结构方面很有特色。总的来说,该变速箱结构紧凑,传动扭矩大,可靠耐用。但油道很复杂,箱体等铸造难度大;拆装困难,维修难度大;成本高,价格贵。

网友:
楼上的好像要自己做吧,呵呵。变矩器可以采取不同的配置,档位最多可实现六前三后,装载机、平地机、轨道车等都可以用

网友(2010-03-11):
变速泵、操纵阀和精虑器国内都有厂家生产,这个箱的整体结构,传动路线都申请了专利,但专利保护期已过。
4WG200只能用在装载机上,要用在别的设备上,需要改变速比和连接。我手头这方面资料齐全,有需要可以联系我longlingya@126.c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