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过程中偶尔出现粘刀现象,是何原因?

楼主(2010-02-04):
偶尔会发现加工过程中出现的粘刀现象,这会导致刀具寿命下降。
对材料分析:成分、硬度、金相、机械性能都合格。
我想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粘刀?
材料为:42CrMo

网友:
车的余量小点就可以了,要不然就容易粘刀

楼主:
偶发现象

原因是毛坯没正火。。。。

网友:
加大切削液的压力试试看那

网友:
有切削参数吗

网友:
我有相同的事,请教高手

网友:
1:切削速度不合适。 2:刀具光洁度不够。3:材料塑性大。

网友:
较为规范的提问格式,清晰的提问=高效的回复!
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2652&extra=page%3D1
   表象不是问题点,是结果。要改善结果就要清楚状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