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轴的加工方法--请教

楼主(2010-02-04):
在我们喷涂机械手上,Y轴的运动是伺服电机通过同步皮带轮拖动在直线导轨上做往复运动,左右滑块由光轴连接。一般我们直接从代理商按照我们要求的长度订台湾的光轴,在用的时候我们想车个台或打定位孔等加工,没有想到光轴那么硬,车刀上去刀头就掉了,而光轴上连个画痕都没有,想请教对这样的光轴,有使用过的大侠们是如何加工的,我们的设计长度一般是2000,直径40。

网友:
我们这边有生产光轴和直线轴承的。不知道你那边的光轴是用什么材料的。
我们一般是轴承钢做。表面镀铬。如果客户要求端头有特殊加工的话。我们会按图加工好直接发给客户。

网友:
光轴硬度一般58~62
另外一般来说是表面高频,所以端面加工螺孔还行。

网友:
采用电火花或线切割加工

网友:
车床直接车就是了

拉刀端头拉断了我都重新车过

网友:
对于高硬度表面的回转体,磨削加工应该是最可靠的方法。等到表面淬硬层磨掉后,还可以进行车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