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检查主轴轴向窜动时要施加一个轴向力?

楼主(2010-02-04):
书上讲检测铣床主轴轴向窜动时说,“检验时,在轴向加200N左右的推力或拉力”,为什么在检查主轴轴向窜动时要施加一个轴向力?

网友:
消除润滑脂的缓冲作用,消除轴承间隙中的跳动。

楼主:
可是润滑脂和轴承间隙在加工中不会导致主轴轴向窜动吗?

楼主:
期待继续指点。施加力了,不是把间隙弄没了吗,测量的结果还能准吗?

网友:
轴向窜动,顾名思义,也就是测的是主轴轴向的间隙量,不同的主轴按照设计时理论承受的最大轴向力大小不同,要施加不同大小的轴向力。一推一拉,测量最大轴向间隙量。

楼主:
“一推一拉”是这样测吗?
书上关于主轴轴向窜动的检验方法是这么说的“将百分表测量头顶在检验棒端面中心处,旋转主轴检验。检验时,在轴向加200N左右的推力或拉力。百分表读数的最大差值就是轴向窜动的数值。”
我怎么读不出来有推拉的意思?

网友:
不是,那就是一个方向,不是两方向的间隙值,我们测磨床主轴时也是这样测,看它的轴向窜动而不是轴向间隙.这是两个概念.

楼主:
我确实对“窜动”是怎么回事不明白了,麻烦“北京机床维修”大侠指点,并说下和“间隙”的区别?

网友:
个人经验,不一定全对,仅供参考,我也没看过这方面的资料,只是检验时都有这么一项.比如我修一台磨床,修的是主轴部分,修完后,我要检察轴向定位系统,就是轴的中间有一道突出的部分,一个架子固定于体壳上,中间夹住轴上的突出部分,在这个架子上一侧是铜瓦,别一侧是弹簧顶住的铜瓦,你向一侧推,轴在推出后,还会因弹簧的力而复位,就是这么一套机构,架子上的铜瓦程半圆状,推轴时只能向一侧推动,向别一侧是推不动的.
      这套机构我在测量时,要在轴端的中心孔处放上黄油,粘上一个钢珠,将表针顶在钢珠上,这时我不用加力,直接转动主轴即可测量轴向窜动.为什么不加力,是因为那一侧的弹簧已经为轴加上了一定的力.所以我个人理解,轴向窜动是指的轴本身和定位机构之间的形位/尺寸工差
    至于间隙,我想我不用多讲了,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轴向窜动是指的轴本身和定位机构之间的形位/尺寸工差”前面没看太懂,就这句话看懂了,而且这句话很到位,估计轴向窜动就是这么回事。

楼主:
为什么介绍主轴精度检测的时候只做轴向窜动检测而不做轴向间隙检测?难道间隙在加工中被消除了吗?

网友:
轴向定位的用处就是减轻/消除主轴开启瞬间和运行时的轴向间隙,在磨床上,这个轴向间隙必需要有,而且很大,有了定位机构,就可以消除因轴向窜动造成的振动.使轴定位在一个地方.铣床难倒没有主轴轴向间隙的检测吗?还是你没有看到?没看清楚?

网友(点评):
这句话没听懂

网友(点评):
轴向定位的用处就是减轻/消除主轴开启瞬间和运行时的轴向间隙?轴向定位指的是轴承内圈与外圈的双向定位吗?主轴开启瞬间是指的主轴开始加工吗?磨床要轴向间隙为什么,谢谢

楼主:
我是在教科书上看的,关于主轴精度检测的内容,没有介绍主轴间隙,只介绍了主轴窜动,否则我也不会将 两个概念弄混了。

网友:
印象中检验主轴窜动就是施加推拉动作测出的差值,但是有个条件,就是必须预热。

楼主:
期待指教,为什么教科书上不介绍轴向间隙,只介绍轴向窜动,难道是忘了吗?

网友(2010-07-21):
看不懂,能贴图说明就好.......

网友:
我理解:轴向串动主要是间接看轴承间隙的大小

网友(2013-11-13):
这个应该是指施加了200N的力后测得的轴向位移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