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锈钢薄板的圆筒和锥筒的翻边怎么做?

楼主(2010-02-04):
0.5MM不锈钢圆筒和圆锥筒的外翻边。圆筒直径为780mm,翻遍后高500mm,翻边20mm.圆锥筒的上口直径为550mm,下口直径为780mm,翻遍后高为210mm,翻边20mm.怎么完成,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
这个一般是用车床为基础,做一套滚压模具,风机的集风口就是这样加工出来的

楼主:
具体怎么做啊,请指点。

楼主:
恳求各位师傅帮忙指点。

网友:
不知翻边翻后的形状有没有什么要求,你翻边是为了不刮手吗?还是有别的用途。你可以参考月饼盒上的卷口的做法。要两套模具,用液压机成型。

网友:
不知翻边翻后的形状有没有什么要求,你翻边是为了不刮手吗?还是有别的用途。你可以参考月饼盒上的卷口的做法。要两套模具,用液压机成型。以前有做过铝皮桶,也是锥形,0.3MM厚的,它的卷口只是为了不刮手。(由于网速问题,发了重贴,望老大把上帖删除,谢谢)

楼主:
翻边是为了成型,焊接这样的产品,它是双层结构。如图。

楼主:
是为了生产这个烤鸭炉。

楼主:
请师傅赐教!

网友:
可以手工反,就是不太好看

网友:
用旋压工艺或许可以实施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我了解旋压机厂家,说是可以但是比较费料。

网友:
看过老外的一套手工做铝锅的视频,全手动的,效率很高,也很漂亮。
原来的电脑硬盘坏了,找不到了。
楼主自己到网上找找,不好意思!好像是 《探索》节目,或类似《你知道是怎么做的吗》的节目。

楼主:
谢谢版主,但是没有找到你说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