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大一小齿轮啮合 最大的传动比可以取多少?

楼主(2010-02-04):
模数1取  压力角为20  小齿轮齿数为18  材料为赛钢
我想通过2级变速  达到1:100
每一级为1:10
请问这样能行吗?
我查相关资料  单级最多取1:5
是否可靠?

网友(2010-07-03):
用涡轮蜗杆传动吧,可以做到大的传动比,其实平行轴齿轮传动也可以做到,只是做出来的箱体会很大而已,不经济和使用

网友(2010-09-21):
能详细解释下怎样做以及原因吗?我们也好学习学习~

网友(2010-11-04):
期待有新答案                 支持

网友:
用行星轮减速 ,或少齿差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