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锥角度的测量,小女子求教!

楼主(2010-02-04):
需要测量AT3级精度的外锥角度,角度是7: 24,具体角度是16º35′40″,公差是10″,锥面长度是37;

请问国内最精确、最可靠的测量方法是什么?(注:三坐标测量法排除,因其测量效率太低)
请各位前辈多多赐教!小女子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楼主:
第一次发帖,希望得到大虾们的多多支持!

楼主:
没有人帮我?

网友:
用正弦规好象效率也不高哦,可用功能规检测的话,效率是有了,可是能满足10″的精度要求吗?

网友:
投影放大测量

网友:
你加了两个“最”,谁敢想快,做专用检具,把角度变化转换成尺寸变化

网友:
用投影仪可以测

楼主:
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可以测量外锥角度的空气量规?

楼主:
用投影仪测量只能测量两条母线的角度,对作为回转体的圆锥来说,有点以偏概全的嫌疑

楼主:
你加了两个“最”,谁敢想快,做专用检具,把角度变化转换成尺寸变化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过用两个表测锥面上两个点的高度,计算出差值,然后利用三角函数计算出角度,但是好像精度不够

网友:
测这个10秒精度的圆锥,“最精确、最可靠的测量方法”除了三坐标测量机外,好像还是找不到耶!

楼主:
如果生产几十件的产品用三坐标测量还可以,但是如果几百上千的产量效率就太低了

网友:
精磨该工具圆锥,单机班产恐怕达不到上千吧,何况三坐标测量机配以相应软件,可以跟得上机加工速度。也可以采用三坐标的在机测量,随时检测,随时修正,不用返工。具体你可以联系三坐标机的生产厂家,让他们替你设计最精确、最可靠的解决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想要什么样的精度?告诉我。0.2微米重复测量精度够么?
你可以用电箱或者计算机显示结果,不比再人工计算了。
三坐标测量这个精度最高?有异议

楼主: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43892&page=2#pid858506
我用的是tesa的电感测头,可以自动计算两点高度差的那种,可能是我的工装设计水平还不到位,感觉零件的装夹和测头的位置不容易固定,两个测头的测量位置不容易找到同一母线上。我的要求是圆度0.005,角度公差10秒。您有什么好的仪器及方法吗?

楼主:
对于三坐标测量精度是不是最高我也持怀疑态度,因为同一零件,我们用三坐标测角度三次,有时候最大、最小值都能差出10秒。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把图纸发给我看看吧,没有现成的,肯定要定做。我手头的现货传感器是0.1微米的精度,和工装配合起来估计可以保证0.2重复测量精度。

网友:
对于三坐标测量精度是不是最高我也持怀疑态度,因为同一零件,我们用三坐标测角度三次,有时候最大、最小值都能差出10秒。
引用 网友B:

抛开操作者水平,不同的三坐标本身精度差异就巨大的

网友:
这个圆锥是标准规。10秒的公差,要用国际顶级的三座标测量仪可以一试。
你这个圆锥今天测是这个值,过一星期再测这个圆锥,还是这个值吗?
值存在着不确定度。
草案:用D8探针测量5个截面加8条母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纸我已通过邮箱方式发送!

网友:
三坐标是最通用的测量设备,至于对工件测量精度不是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影响三坐标测量精度的因素太多,温度、湿度、人为误差……

网友(2010-04-21):
最快,最准确就是气动量仪咯。爱德蒙得气动量仪是世界上最好的!
http://www.edmundsgageschina.com/

网友:
那个锥度是刀柄的标准锥度,买一个标准的环规,然后用红丹涂色检查接触面积

网友:
生产量大最好的办法就是做专用量具

网友:
我们在直径上最高可以控制重复精度0.1μ!

网友:
呵呵,算了,用锥度规涂色的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