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罗纹与R值---请教

楼主(2010-02-04):
以前在车的时候 记的 用KND系统 车堆度是 G90X Z R F
                                                                X
                                                                 X

后来我用大森9I的 发现 G90X Z R F
                                    R  Z
                                    R  Z

我现在做的大森3I  不知道是和9I一样还是和KND一样的遍法 知道的老大说下 谢谢

用G92和G90是不是一个R值的

2  还有个 就是R值  我们一般普车上 就直接 D-d/L  答案再除2 就是R值 不知道数控上R值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算还是 和NPT一样的算发?
NPT:16分之一[(螺纹长度+刀具定位Z值)/2]

还有英制管罗纹 和英制堆罗纹是不是一个表格的 表示方法有是什么 是否有直接查表就知道 大小经的罗纹

网友:
这两天也正在考虑这个R值的正负,我们公司的数车是前刀架的,根据书上说的R值是负的,但是昨天数车的师傅输入负值却不行,输正值到可以加工。。。。。。法兰克OIT系统

楼主:
R 怎么计算啊 老大

网友:
嗯,帮忙顶了,顺便出来透口气,提高活跃度

堅強的信心,能使平凡的人做出驚人的事情,脱发到底是脱发的原因呢?

网友:
法那克中R值一般是起点做标减终点坐标再除2,正负值不管前置刀架还是后置刀架,编程中起点或终点用正就用正值减正值,用负就用负值减负值.

网友:
同意楼上的。起点坐标—终点坐标/2(也就是半径值)得正就正,得负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