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fice exce表改用金山wps后,sw问题---请教

楼主(2010-02-04):
因单位软件调整,office exce表改用金山wps后,系列零件库调用表格后,弹出“找不到成员”界面,现重新安装office后仍不能恢复。
不知道如何处理,请教了。

网友:
你发过类似的帖子吧,没办法的,SW与微软的产品紧密相关,告诉单位网管,要么买微软的,要么不用SW.

楼主:
之前发过帖子,后来重新把微软的也装上了,可能链接端口改动后无法自动回复,不知道重新安装sw有没有用。

网友:
有这么严重,我们就把WORD该成了WPS了,看来要注意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