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铝合金是否可以用磨?

楼主(2010-02-04):
现在有一种发动机缸体是铝合金为主体材料的,但缸孔是用铸铁材料镶套,这样在加工时就有两种材质,其顶面的加工要求又比较高,一般都有Ra1.6的粗糙度,是否可用磨的办法加工顶面?有经验的行家请指教。

网友:
Ra1.6的粗糙度要求不高,不能用磨,车很容易达到,精铣也能达到.

网友:
是哦,Ra1.6的粗糙度不用磨

网友:
磨铝合金有专用的砂轮

网友:
磨铝合金 比较麻烦

楼主:
加工的面积约400×200,要求平面度0.03,如果铣不知如何。

网友:
比起铣还是车的精度更高一些吧

网友:
宽刀精刨可以

网友:
1.6用不着磨得,更何况是铝合金材质,更容易达到

网友(2010-08-04):
磨是可以。但是建议你不要采用磨削的方法。铣效率可能更高。

网友(2012-10-06):
1.6应该精铣就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的面积约400×200,要求平面度0.03,如果铣不知如何。

不知道有效加工区域怎么样,如果是开放空间,用大盘刀加工没问题,当然还有加工面厚度如何,太薄平面度就不好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