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 堵转试验?

楼主(2010-02-04):
请高人介绍下什么叫堵转试验,具体是怎样的步骤,试验的目的是?

网友:
就是为了确定电机的堵转转矩及堵转电流,在电机通电而转子堵住时所进行的试验。
各类电机的堵转试验的方法和条件有所不同,均有相关电机试验方法的标准规定。
对于一般的异步电机,堵转试验可以考核其启动性能。对于力矩电机,则是用来考核其输出转矩。

网友:
兄弟,电机学上说的很清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