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对称度的检验---讨论

楼主(2010-02-04):
网上查询了下目前键槽对称度的测量方法,未找寻到合适生产方面的。
以下提出目前采用的测试手段供大家讨论。

由于工艺上对于Dia14mm的轴上键槽5X16,还有Dia19mm的轴上键槽6X22采用一夹一顶的方式,用铣床加工键槽。
但是实际加工后效果并不理想,如下图所示,理论加工键槽的位置和实际加工键槽的位置甚至有0.5mm的偏差。
我们规定的是按照+/-0.1mm的公差范围。

故目前我们采用以下方式进行键槽对称度的检验。将检验的平键塞入键槽,将平键平面固定在量块上,放置在平板上,用手抓住转轴和测试用键防止相互移动,测试出圆柱表面的最高点尺寸,然后将平键和转轴翻转180°后再次测量最高点的尺寸,差值如果在+/-0.1mm范围内,则认为合格。

请教是否有更好方法。或者对加工工艺方面提出建议!

在网上搜索到有键槽对称度卡尺,但是也没有家厂家给我回复。请教这里同仁建议!谢谢!

网友:
键槽比较浅,楼主塞平键的话歪了怎么办,而且平键本身不一规范,会引入新的误差

我的方法是:
卡到分度头上,键槽面向左面,用高度尺找正,量高度

手摇分度头,转180度,键槽面向右侧,用高度尺量高度

计算两高度差,就知道对称情况了

网友A:
1、加工过程控制:安装对刀块,可保证加工出来的键槽对称度。
2、检测:有一种检又键槽的,示意如下,可参考

网友:
楼主的检测过程是正确的,但是该方法有一个计算公式,不是直接取测量结果,实际计算值比测量值要小很多

网友:
GB1958-80的公式是f=ah/d-h(a=A1-A2;h=键槽深;d=轴外径)
具体可以上网搜索,我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资料

网友:
还有,立铣的方式加工键槽会出现往一侧偏的结果,是因为立铣加工受侧向的切削力,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可以用三面刃铣刀加工,如果一定要求立铣的话就必须粗精铣,精铣时还必须单侧铣削

网友:
如果要求±0.1mm的对称度,站在品质的角度看,检测超出则不合格。

假如实际与轴孔装配并后,可以装入平键,且键槽宽度没问题,怎么判定?特采还是NG?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同仁的帮助。

逐一回复如下:

2楼:这种方法我个人认为对于大的键槽是比较容易找正,但是对于小尺寸的键槽似乎误差会很大。请指教!

3楼:您的方法似乎和我的本质上时一样的,不过我们采用的不是百分表,而是可移动型数显高度尺,可以自动采样最高点。对于加工过程中的对刀块,请教是什么类型的。

4楼,5楼,6楼:非常感谢枯藤的帮助,我已经找到了在这个网址有参考http://www.docin.com/p-15195904.html
如果需要请大家查看,在标准GB/T1958-2004的第64页。

7楼:这样的塞规更适合用于生产车间,需要制作通止规。

8楼:由于我们的产品都是出口电机,即使超差客户意外可以安装也属于不合格产品,毕竟和我们样本上的要求有出入。

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
通常可用通规检测,如顾客有特殊要求的,可与其沟通,关键要顾客认可

网友B:
还是加工环节控制重要,记得6、7年前帮人家铣的轧钢辊16*100的平键槽,宽度0.02、对称度0.05公差,2天加工30件全部合格,结果那加工方法被他们学去了,给了600元2包烟就把我打发走了。

网友(2011-11-29):
学习一下,这个常见问题一直还没认真研究过。
如果是内孔的话,公式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量小可采用量具或其它办法,量大就需做检具

网友(点评):
需要有数据,不知道GB上的公式对内孔行不行

网友:
学习了 以前还没有注意到怎么检测键槽对称度

网友:
好啊,下个标准看看。。。。。。。。。

网友:
按楼主的内容,搜到如下卡尺,没想太明白怎么用

网友:
怎么没有说内孔的???

网友(2012-03-05):
突然很想回复一下这个老帖,国内好像有做这种量具的,精度怎么样就不清楚了,我发个国外的给大家参考。
按老外的说法,A表是测量垂直度,B表是测量对称度的
测量过程大致如下:
松开B表的锁紧螺丝,把杠杆表接触检测靠近底部中间,将支撑点8靠近底部一侧,锁紧螺丝,将D测微仪旋到零,然后将杠杆表规零
取下转180度测量另外一侧,读杠杆表的读数应该为零,如果不为零则调整测微仪知道杠杆表B读数为零,此时测微仪读数的一半就是对称度,

网友(2013-05-17):
引用 网友A:
1、加工过程控制:安装对刀块,可保证加工出来的键槽对称度。
2、检测:有一种检又键槽的,示意如下,可参 ...

不错,正需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加工环节控制重要,记得6、7年前帮人家铣的轧钢辊16*100的平键槽,宽度0.02、对称度0.05公差,2天加工3 ...

怎么加工啊?
???怎么控制啊????

网友:
图片没打开,看着有点费事。。

网友(2013-07-23):
引用 网友C:
怎么加工啊?
???怎么控制啊????

当时没有15立铣刀用的14的,平口钳夹轴端,打表拉平,内径千分尺测量钳口与键槽对侧保证对称(可以做到+-0.015),塞规测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