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内孔小了

楼主(2010-02-04):
有一零件,外圆9.9,长度18,内孔尺寸要求2.3-0.015/-0.035,现在用2.285的止规能通过,客人不接受,数量较大,初步想用电镀的方法来补救,但是不知道效果会如何,感觉这么小的孔,又这么深,镀层很难附着上,但是没有其他的办法,大家帮忙想想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补救吗?谢谢!

网友:
如果允许磷化的话就可以补救,比如齿轮内孔都是往下差干,一磷化就刚好合适了.

楼主:
磷化层靠得住吗?一般能改善多少?

网友:
好像我们可以做      发给图片过来   我给工程师看下吧

网友:
楼主,是内孔大了哦。电镀可以解决,干吧!

楼主:
我担心的是这么小的内孔,磷化层容易附着上去吗?

网友:
不是小了是大了

网友:
电镀没有问题!

网友:
通孔吗?通孔可以干!肓孔可能电镀不到内部

网友:
电镀!要看你是冷肚 还是热镀咯!他们之间大有不同咯

网友:
换个思路,做个模具冲一下外圆,让它变形缩小内孔

网友:
都放到烧开的油里保温再拿出来自然冷却,估计也能缩一点,但可能这么小的工件这个热量恐怕缩不够,能达到5-600度应该够了,那需要盐浴,我也没试过,提个建议!

网友:
就是通孔估计镀层也可能不均匀

网友:
盲孔应该可以镀到

网友:
电镀可以解决,只是孔的具体尺寸一致,才可以批量修复。

网友:
电镀可以解决0

网友:
换个思路,做个模具冲一下外圆,让它变形缩小内孔
引用 网友A:

要看外圆有无余地,材料塑性如何?

楼主:
唉,昨天试了磷化,根本没有效果,除油-水洗-磷化,时间一小时,结果内孔尺寸没有任何变化,估计是内孔实在太小了,磷化层根本就没办法附着上去,郁闷。零件是个小蜗杆,外部是滚丝成型的,没法用冷冲的工艺来使内孔收缩了,没办法了,可能只能试试用电镀的了,不过我担心电镀对这么小的孔同样存在镀层上不去的问题,感觉槽液都不太容易进入,无奈啊.........

网友:
是英尺英寸换过来的吧?
如果是电极(铜件),不好办的。
再加工:加芯旋锻。
不知对不~

楼主:
尺寸是公制的,你说的工艺应该是行不通的了,现在是要想办法来补救,让偏大的孔变小,我能想到也只有磷化和电镀了,但是孔太小,没有把握

网友:
镀钼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这不是孔大了吗?我看应该先冰镇下再卡规去测量.内壁收缩了卡规就过不去了.呵呵

网友(2012-04-06):
量不出大了几丝吗?电镀也很贵吧

网友:
是什么材料的?电镀下 如果小了 再小膛一下孔!

网友(2022-07-25):
如果外圆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可用模具压外圆试试

网友:
深孔不能直接电镀,孔内镀不上,得做个假阴极或者直接化学镀

网友:
如果只是止规通不过,方法有很多,但是我不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