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刀或是镗刀加工孔和底部

楼主(2010-02-04):
我这里有一个阶梯孔(铝合金),打算用绞刀或是镗刀来同时精加工 上面孔的侧壁和底部,请问此方法可否?

绞刀好还是镗刀好?主要是要同时加工底部,要求底部和孔壁垂直,底部要平(外观要求很高).感觉心理没有底.

各位有什么办法?

网友(2010-03-19):
Rmax3.2,镗比较好,用G1 控制,加工底面后出来

网友:
一把阶梯钻粗加工,精加工如果10那部分不用的话可以用搪刀,如果10部要加工的话用阶梯铰刀。Rmax3.2
的表面要求不算高。

网友:
未见公差!
一般状况的话,个人认为阶梯钻即可加工。

网友:
就是镗也不用g01,直接上镗孔循环,有个孔底停留的指令,就是在孔底空转几圈,清除毛刺,阶梯钻也可以,就是钻是非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