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装先导比例减压阀、电控元件及应用范例

楼主(2010-02-04):
插装式先导比例减压阀、电控元件及应用范例
-- 电子手柄
-- 比例放大器
-- 整体插装比例减压阀
-- 多路换向阀应用实例

楼主:
先导液控多路阀改造范例

先导液控多路阀改造范例

网友:
我正在做一个用于多路阀先导级的三通比例减压阀,想替代bucher的产品,楼主的资料是在是太好了,谢谢您

网友:
记得英德康大侠曾经发了一个有关bucher多路阀先导级的三通减压阀的回帖,我找不到了,希望大哥再发一份,不方便的话发小弟的邮箱也可以:lzj-0330@163.com 谢谢啦

楼主:
记得英德康大侠曾经发了一个有关bucher多路阀先导级的三通减压阀的回帖,我找不到了,希望大哥再发一份,不方便的话发小弟的邮箱也可以:lzj-0330@163.com 谢谢啦
引用 网友A:

T043比例减压阀用于欧美日多家液控多路阀比例先导驱动,例如BUCHER, REXROTH, BREVIENI, WALVOIL, HOSCO等。
附件:用于布赫阀的减压阀性能曲线。
1,安装方式:有螺纹插装式,和整体法兰压板式两种安装方式,后者加工方便,无需螺纹钻头,安装精度容易保证。
2,出口压力控制范围:25BAR, 30BAR两种压力范围。常规液控多路阀采用25BAR, 有浮动位的多路阀用35BAR的。
3,进口压力范围:50bar, 350bar两种,后者无需减压,可直接用于高压油路。

网友:
谢谢大哥如此慷慨 5# 英德康

楼主(2010-06-12):
我正在做一个用于多路阀先导级的三通比例减压阀,想替代bucher的产品,楼主的资料是在是太好了,谢谢您
引用 网友B:

最近有几种中高压、大流量的比例减压阀面世。在欧美多家多路阀上可以看到,例如力士乐M系列多路阀,布赫的HDS系列多路阀。
在国产先导液控多路阀的改造中可以根据情况,选择适当的比例减压阀,满足各种作业要求。
一,中高压比例减压阀:
例如:常规电液比例减压阀,压力范围0-25公斤,通常用于三位先导液控多路换向阀的电液比例控制。但是对于四位(浮动位)的多路换向阀,则显得力不从心。通常采用在A/B并联两位两通电磁换向阀的方式来实现浮动位。
现在好了。可选用调压范围为35公斤的电液比例减压阀。通常浮动位的压力为27-29公斤,可以通过调整PWM电流的方式,实现压力的设定。例如装载机动臂浮动,推土机铲刀的浮动。
二,大流量比例减压阀:
通常比例减压阀的流量较小,约0-4L/min,需要多路阀快速动作时,常规电液比例减压阀或液控减压阀手柄则无能为力。例如铲斗倾翻后,斗壁粘有泥巴,需要前后抖动铲斗将泥巴抖掉。此时,倒是手动多路阀则显得得心应手。
选用大流量的电液比例减压阀可以完成此项功能。例如,装载机的操作员可以快速左右摆动电子手柄,比例减压阀立即响应,驱动多路阀快速换向,实现铲斗的快速抖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要多多向英德康大哥学习
我现在做的做的三通减压阀流量确实比较小2L/min左右,其实要想把流量做大,为了克服液动力就要把电磁铁推力做大,而且解压阀的阀芯直径也要随之增大。当然如果设计得当,在达到以上目的的同时,把体积做的尽量紧凑,线圈的发热尽量小。这些都是需要把纯铁的热处理做好,结构设计得当来实现。

网友(2012-02-16):
你好 TO43-050比例减压阀是那家的?非常需要,感谢

网友(2012-04-28):
还是要多攒积分,不然下不到资料

网友(2014-03-18):
资料太好了,非常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