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细小直径的销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0-02-05):
对于图纸上的这种细小 直径0.795mm 的销是如何加工出加的?
1). 使用什么设备,设备精度多少?
2). 加工方法?
3). 加工工艺?
4). 两端的倒角/ 圆角如何加工出来? 一般多大合适?

网友:
材质呢?外圆光洁度?公差(外径)?不是很重要的话我看可以做副专用的挤压模,类似于搓丝板那样的,直接拿0.8的棒搓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希望搞滚针轴承的来帮个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