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齿面与软齿面配对能传动吗

楼主(2010-02-05):
硬齿面与软齿面配对能传动吗?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可以传动的,我们的加速器就有这么配合的,不过不知道你的工作条件是什么样的,扭矩能不能达到。速度有没有要求,这个要考虑的东西很多的哦

楼主:
钢厂用的要求不高

网友:
肯定可以。

网友:
最主要的影响就是:软齿面齿轮的寿命较短。

网友(2010-09-22):
楼上的说的对,由于材质和加工工艺不一样,所以它们使用寿命是不一样的。那样更换配件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网友:
可以配对的,但是硬齿面齿轮有点浪费。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两个配对的零件的,那个好做点,呵呵,就跟蜗轮蜗杆一样

网友:
根据需要,有时就这样配对一对齿轮

网友:
硬齿面与软齿面配对可以传动使用,HRC硬度
配合相差5-10最佳。硬齿面齿数少,软齿面齿数多

网友:
一般来说,小齿轮用硬齿面,大齿轮用软齿面!!还有关键的是要进行强度校核计算!

网友(2013-06-06):
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