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锯片铣刀加工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0-02-05):
1.5毫米厚,直径20毫米的微型锯片铣刀,在8毫米直径SUS303的轴上开一个1.5*1.5径向槽,类似于一字螺丝那样的槽。转速在1200转每分,进给量是0.01毫米。现在一次切削到位加工的时候刀有叫声,铣出来的槽底有震纹,刀片磨损异常的快。尝试分3次,每次0.5进给,进给量提高到0.025,效率很低,而且还是不行。想询问下各位,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么小的到我没用过,但根据我的感觉,是转速太快了的原因!

网友:
同意二楼,线速度高了

网友A:
立加吗?
圆弧进刀即可!
切入角小于25°。

网友:
进给太慢了吧,你的锯片是多少个齿的》?

网友:
是不是转速太快了啊?

楼主:
刀片我看了下,是日本村田牌的,材质不是硬质合金的,是SKH51的。怀疑这种模具用高速钢不适合我这样的高速切削加工。不知道各位是否也这样看?是否需要换含钴的硬质合金刀片试试?

网友:
可以采用整体硬质合金锯片铣刀铣槽,光洁度好!~

网友(2010-03-19):
不知道楼主那个是什么进给量。建议加大进给,Fz齿=0.04,。圆弧切入,试一试

网友:
铣头和铣刀杆刚度较差也会导致此种现象。

网友:
刀具后刀面磨损导致有响声,因为刀具磨损了不锋利了所以底面有振纹。后刀面磨损原因有:1刀具线速度太高,2背吃刀量太小,3刀具材质不适合。另外还可以看看刀具齿数是不是太密了。

网友(2011-01-02):
引用 网友A:
立加吗?
圆弧进刀即可!
切入角小于25°。

   他用的是走心机上面的动力头装的锯片铣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都看出来了。现在好了,换了台半自动铣床。找了个台虎钳。一把刀可以做个千把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都看出来了。现在好了,换了台半自动铣床。找了个台虎钳。一把刀可以做个千把 ...

   很高兴地告诉你,以前我和你有一样的问题,但现在我已经解决了,现在可以走走心机上面加工这些重力铣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