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程塑料的选材---请教

楼主(2010-02-05):
1、零件情况:
零件如图尺寸60x13x4MM,装在矩形槽里面,是沟槽盘形凸轮的直动从动件,凸轮压力角小于20度,个人可以确定设计压力角远少于最大推荐压力角,所以觉得问题主要在选材上;
2、出现的问题
已经用含油尼龙加工出零件来,因为通孔安装轴承零件承受扭力,所以容易变形出现扭坏卡住的情况。
3、请教的问题
1/应该是含油尼龙的刚度不足,所以觉得改用聚甲醛POM会可行;
2/可以尝试用比较脆的塑料,如聚丙烯PP;
3/可以通过加大零件的尺寸避免强度不足,但是还是想了解工程塑料的选用和弄个明白

   关于这个零件的选材,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我们蝶阀气动头的驱动器,就是使用POM,不过是滚轮配合!

网友:
你这个零件如果是要机加工,单件使用,设计可以的,如果是要开模注塑成形,设计就要修改,壁厚太厚,废料,而且成形会有缩水。
   材料选择,如果机加工,改POM强度应该能满足,PP材料软了点,如果注塑成形如选尼龙加玻纤,强度会有很大提高。

楼主(2010-05-03):
谢谢楼上2位的回复,很抱歉最近比较忙现在才回贴!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主要是刚度问题,材料长度长,厚度少,所以作为凸轮的直动从动件会出现折断的情况!已经通过修整凸轮曲线来解决。
在这个过程中,试用了2种材料:尼龙和含油尼龙(绿色的),尼龙出现断裂,含油尼龙出现折弯但是没有断裂,估计是塑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