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扭曲度?

楼主(2010-02-05):
遇到个新的问题,怎么测量扭曲度,懂得,请指教,谢谢!

楼主:
:这个问题是不是对一般的来说太难了?

网友:
扭曲度的概念应用较泛,楼主想了解哪种零件或哪种界面的扭曲度呢?
例如:平板平尺,又如:机床导轨,再又如,长轴二段键槽?
不同场合需要使用不同对策,太过笼统的提问是难以得到满意回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型材的扭曲读

楼主:
U型槽的。需要什么量具,一般的测量方法是怎么样的?

网友:
应该根据对型材的允许扭曲误差的具体要求来确定所用量具。
大致上需要有:和所测型材长度相应的平板,和所测型材U型槽相配的型块,通用量具如高度尺,百分表等等。
测量方法就是:以平板为基准,以型材的一端所配型块作参照,测另一端型材所配型块的偏离值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和我想像中的一样。但是有人帮忙肯定一下,心里觉得有底了。

网友:
弯曲度?直线度??详见形位公差的检测!

网友(2010-08-26):
好像都没有关于扭曲度方面的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