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改装气动卡盘怎么改?

楼主(2010-02-05):
有哪位大侠知道普车改装气动卡盘怎么改      大连cd6166两米车床呼和浩特环球牌卡盘和气缸

网友:
那改动的比较多。首先要对普通车床床头箱的有关零件要了解。然后才能对其改进啊

网友:
气动卡盘的生产厂没有提供图纸吗?

网友A(2010-11-29):
您可以用前置式的气动卡盘,里面有回转缸。直接接通气压源,就可以工作。
不需要额外配拉管以及回转缸之类的配件
装夹速度是普通三爪卡盘的6倍以上,
东莞市德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台湾朝铨精密夹头大陆办事机构)
电话:0769-81103466
传真:0769-81103455
网址:www.dr-precision.com
qq:1290384055
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
不会,等高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用前置式的气动卡盘,里面有回转缸。直接接通气压源,就可以工作。
不需要额外配拉管以及回转缸之类 ...

帮德锐顶一下,我用的是你的JA5-25,最便宜的气动卡盘了,以后再买个JA7-40

网友:
dznjcdy168 你好!可以告诉我,你的气动卡盘是哪里的吗?我的QQ790230322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从4楼德锐derui222那里买的,他的东西可能是最便宜的了,他是总代理,服务也很好,你自己联系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