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械结构是怎么做到的?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10-02-05):
如图所示的滑台,滑台里面是丝杠或同步带,带动滑块前后移动。而图中好像是不锈钢密封的,怎么做到的即密封又不影响滑块动啊?

网友:
图片太小,看不清楚

网友:
不会是磁悬浮的吧?

网友:
滑台气缸啊,和普通气缸的原理是一样的,上面有条薄带是密封用的。

网友:
无杆汽缸,确实不错

网友:
没见过啊,期待有见识的讲解一下啊

网友:
有种无杆气缸,两种结构,一种是磁耦合的,一种是机械耦合的,后者跟您这个很像,也跟蒸汽弹射器很像,前者跟航母上的电磁弹射器很像。

楼主:
滑台气缸啊,和普通气缸的原理是一样的,上面有条薄带是密封用的。
引用 网友A:

关键当滑块动的时候那条薄带动吗?不碍事吗?

网友:
我拆过哈哈,滑台气缸也叫无杆缸不锈钢片起密封作用很薄的,呈一个弧形卡在滑台里面,带动不通过它带动的机械式的下面还有一个东西刚好也卡在那个弧形里面,说是弧形也只是比喻,按里来说就是一个卡位

网友:
还是很疑惑哦   详解

网友:
我也没怎么听懂,还望详细解释一下

楼主:
我也没有听懂,滑块是通过丝杠驱动的吗?滑块动的时候那不锈钢跟着动吗?

网友:
前几天我还和公司里一搞电气的在琢磨是啥玩意呢..

网友:
看看这张图能否明白些。

楼主:
谢谢见习生小王 的图纸!
从图纸看用来密封的不锈钢是不动的,活塞和外面的滑块是动的,那活塞和外面的滑块是怎么样连接在一起的?要穿过不锈钢吗?

网友:
端头的电机又是如何带动活塞运动的呢???

网友:
顶一下小生

网友:
参见气缸,不过是薄钢带而已

网友:
楼上各位大侠都误解 楼主意思了

楼主是想问,  那个不锈钢的薄条是怎么安装的

答,平台和丝杠螺母之间是有间隙的,不锈钢薄条就是从间隙中间穿过的……

网友:
谢谢见习生小王 的图纸!
从图纸看用来密封的不锈钢是不动的,活塞和外面的滑块是动的,那活塞和外面的滑块是怎么样连接在一起的?要穿过不锈钢吗?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活塞和滑块是隔着不锈钢带卡在一起运动的。

网友:
明明就是一个电缸  怎么都叫他气缸呢   没搞错吧    没看见后面的伺服电机吗    上面的密封薄片是用来密封  防尘     从滑块的上面滑过      THK的一套售价  便宜的 大概在1万左右吧   具体价格要看行程 和电机   驱动器   啦

网友:
中间的薄片 是固定不动的   滑块在动  薄带从滑块中间 穿过     具体是什么结构 不太清楚 不过我想 应该是在滑块中间搞个轮子什么的

网友:
唉,东方马达、雅马哈这样的产品目录书上不都有三维剖视图吗?

网友:
不是滑动气缸什么的 。。。
我好像拆过类似的,里面结构很简单  一根丝杆加下面根直线导轨,你所说的上面的密封带不是很禁锢的  ,那根密封带有间隙,足够滑台移动

网友:
无杆气缸  无杆气缸是指利用活塞直接或间接方式连接外界执行机构,并使其跟随活塞实现往复运动的气缸。这种气缸的最大优点是节省安装空间。

1)磁性无杆气缸  活塞通过磁力带动缸体外部的移动体做同步移动,其结构如图13-7所示。它的工作原理是:在活塞上安装一组高强磁性的永久磁环,磁力线通过薄壁缸筒与套在外面的另一组磁环作用,由于两组磁环磁性相反,具有很强的吸力。当活塞在缸筒内被气压推动时,则在磁力作用下,带动缸筒外的磁环套一起移动。气缸活塞的推力必须与磁环的吸力相适应。

图13-7磁性无杆气缸

1-套筒 2-外磁环 3-外磁导板 4-内磁环 5-内磁导板 6-压盖 7-卡环8-活塞 9-活塞轴 10-缓冲柱塞 11-气缸筒 12-端盖 13-进、排气口

2)机械接触式无杆气缸  称机械接触式无杆气缸,其结构如13-8所示。在气缸缸管轴向开有一条槽,活塞与滑块在槽上部移动。

为了防止泄漏及防尘需要,在开口部采用聚氨脂密封带和防尘不锈钢带固定在两端缸盖上,活塞架穿过槽,把活塞与滑块连成一体。活塞与滑块连接在一起,带动固定在滑块上的执行机构实现往复运动。这种气缸的特点是:1) 与普通气缸相比,在同样行程下可缩小1/2安装位置;2) 不需设置防转机构;3) 适用于缸径10~80mm,最大行程在缸径≥40mm时可达7m;4) 速度高,标准型可达0.1~0.5m/s;高速型可达到0.3~3.0m/s。其缺点是:1) 密封性能差,容易产生外 图13-8 机械接触式无杆气缸

l-节流阀  2-缓冲柱塞  3-密封带

4-防尘不锈钢带 5-活塞 6-滑块 7-活塞架

泄漏。在使用三位阀时必须选用中压式;2) 受负载力小,为了增加负载能力,必须增加导向机构。

图13-8 机械接触式无杆气缸

l-节流阀2-缓冲柱塞3-密封带4-防尘不锈钢带 5-活塞 6-滑块 7-活塞架

网友:
贴图不方便 大家上这个网址看吧http://www1.gdou.edu.cn/gcxy/yykj/yeyakejian/13/1301.htm

网友:
既然已谈到无杆汽缸,也发一个结构图看看。

楼主:
终于知道了,谢谢啊!

楼主:
传动原理搞明白了,那材料是什么啊?

线性滑台,从图里看,丝杠等零件因该是安装在铝合金框架里面。问题是这铝合金框架是买的现成的?还是自己设计委托加工的?市场上有没有现成的产品啊?

网友:
终于知道了,谢谢啊!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图才是最明白的。

网友:
根据自需要开的模具吧,这个就是集成的导轨模块。目前市场上有很多,百格拉、华纳卡贝、博世、THK等等。这些产品各厂家都已经标准化了,而且东西卖的都很贵,开个这样的模具业就无所谓了。

网友:
哪里有得卖的我也想要一套,有效行程400的

楼主:
自己开模具的话很难吧?

网友:
自己开模具的话很难吧?
引用 网友B:

自己出模具费,铝材厂给你开的.这个大概1500块左右

网友:
来晚了,这样的单轴驱动器技术已经很成熟,并且早已经标准化了;其实完全可以自己设计组装的,可以节省很多RMB

网友:
这个如果自己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自己做,不过现成的很多,而且个头小,精度高日本的有雅马哈,IAI,我们常用的

网友:
看过德国人的一个类似装置是钢带拖动的

网友:
真是一图道破天机呀 28# cmx

网友:
原来不是气缸是丝杠阿!

网友:
这与我1997年设计的一台双面铣床的密封原理基本一样。就是密封带向隐形纱窗一样可以在两端卷起来。也可以说向钢卷尺一样。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仔细就乱说,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看不清楚
我也去查查

网友:
看这个图才是最明白的。
引用 网友C:

确实明白了

网友:
滑块是通过丝杠驱动的,滑块动的时候不锈钢防尘带不动,滑块下面有一个孔刚好可以使防尘带通过。

网友:
学习中!还不太明白

网友:
端部有个伺服电机,叫伺服电缸。SMC等气动产品里就有。

网友:
无杆气缸用起来可靠么,尤其磁性的那种,内外会错位么

网友:
看着像直线电机

网友:
这个不是气缸,是电缸,里面是采用丝杠带动,具体的密封方式可以参见10楼。。。

网友:
谢谢见习生小王 的图纸!
从图纸看用来密封的不锈钢是不动的,活塞和外面的滑块是动的,那活塞和外面的滑块是怎么样连接在一起的?要穿过不锈钢吗?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
這個不是汽缸啦,是個絲杠組合模組,其實和无杆汽缸的外观差不多的.
里面是滚动丝杠+导轨组合而成的,表面的不锈钢薄片是密封用的,你可以去THK网站上看看,另外台湾上银集团和大银集团也在仿制这样的模组,称为KK单轴机器人.

网友:
呵呵,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
基本上市面上单轴机器人,电缸都是这种密封,那滑台中间有一条和密封钢带一样宽,差不多厚的槽,钢带从中间穿过去的,所以可以做到

网友:
什么厂家有生产这种东西?

网友:
怎么这么无知,就没人来管管?看见电机了还讲是气缸?小型伺服或步进电机带丝杆的典型结构."弓"型密封带.防水性差.
悲剧

网友:
SMC就有这个东西,以前搞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