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的机械损失功率是其空载功率吗?

楼主(2010-02-05):
三相异步电机的机械损失功率是其空载功率吗?
我用三相异步电机带动很轻的ABS工程塑料叶轮,应该是属于“大马拉小车”的那种,其电机的效率是不是很低啊?

网友:
三相异步电机的空载功率应该包含机械损失以及铜损,铁损等项。
电机的效率等于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之比,可由仪表测定。
叶轮负载在空气或介质中会受到阻力,不能因为其重量轻而直接判断电机效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