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屑中含有铁屑,如何分离?

楼主(2010-02-05):
铝屑中含有铁屑,你们是用什么方法把这两种分离开来的?谢之!

网友:
磁铁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4 字节系统限制: 1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离心机+磁性设备

网友:
磁性设备把铁弄走

网友:
吸铁石吸呗

网友:
振动筛,然后在上边放一块磁铁

网友:
风扇加磁铁!呵呵呵!

网友:
参考铁矿石分离装置, 传送带用一个 动力轮和 一个惰轮及多个 支撑轮组成, 惰轮里面有 强磁, 不含铁的 石料在 落料处自然落下, 含铁的 石料会随磁性轮多走一点后落下, 下面用板隔开就可以了

网友:
要是钢屑的话动手吧,,,,,,,,,

网友:
在加工的时候注意,别把两种零件一起车或者车完铝件就清理,我们在车铝、铜件时就是这样的

网友:
电磁铁吧,想怎么吸就怎么吸!!!

网友:
加热熔化后就自然分离了

网友:
用电磁铁吸啊

网友:
用胶纸磁石

网友:
用磁石的方法挺好的,但铁件中有铁屑处理起来就难一些了,呵呵

网友:
磁性分离机构。这有系列产品。

网友:
磁性设备应该可以

网友:
磁性分离设备

网友:
事先预防,做完一种材料打扫干净再做另一种材料;
事后用磁铁把铁屑吸.

网友:
楼上说得好,其实很简单,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管理问题!

网友(2013-06-29):
一般是磁铁吧      铣床  xichuang86.com

网友:
为什么要分离? 都扔掉 不行吗? 抱歉,外行。

网友:
参考铁矿石分离装置

网友:
要么每次做不同种时清洗,要么不在乎几个钱都当废铁卖,又想懒又想赚钱,没这么舒服的事

网友(2013-09-22):
风扇也行么?

网友:
是生铁还是熟铁,生铁用吸铁石就可以了,熟铁就不知道了

网友:
怎么会搞到一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