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零件是如何做的?急求

楼主(2010-02-05):
因看不出后面细杆是否焊接,L长度不好定,如果没焊的话L有120长,焊的话没见焊点。
最重要内壁必须光滑,不许有锐边台阶。

材料:不锈钢

网友:
这类零件应该是精密旋压,要多次成形吧,期待此行业专家出手

网友:
1管件切断
2包圆头
3焊接
4打磨内孔及外圆
5高压水流膨胀

网友:
以前做军用水壶的工艺就可以了

网友:
用冲模成形可否???

网友:
直径2.7毫米?感觉像毛衣针。

楼主:
1管件切断
2包圆头
3焊接
4打磨内孔及外圆
5高压水流膨胀
引用 网友A:

热切期待各位高人

网友:
期待三楼的工艺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