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加工---请教

楼主(2010-02-05):
我们有一供应商替我们加工的产品发到客户那里投诉了,客户把投诉件发回来一看,傻眼了:M6的内螺纹,长18mm,坏件的螺纹长度够,但最后5mm左右仅一侧有螺纹,另一侧没有。而且螺丝拧不进。

请教:1、既然深度够,虽然只有一边有螺纹,但丝锥能进为啥螺丝不能进?
        2、丝锥的刚性应该不错,为什么能允许在18mm的深度内,垂直度偏了这么多?

网友:
碰到这种不负责任的供应杀给你也真是够倒霉的,偏成这样都能把螺纹攻进去,真厉害

网友:
偏成这样都可以?

是不是丝绞的深度不够,丝锥在刚引入的时候就偏了,导致无法把有效丝绞到量。

网友:
你应该先检查一下工件的内孔是否有偏差!

网友:
看来楼主的供应商不是个大厂啊,呵呵

网友:
是内孔让刀椭圆了么??整个内孔成了个倒喇叭口的样子了。个人认为是这个问题。楼主的问题我想可能是这样的,内孔变形,丝锥加工出来的螺纹是弯曲的,所以螺丝没法旋进去。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我们的这个供应商的确不是大厂,也有些不负责任。
关于螺纹的问题,最让我不解的是:不管他偏了还是弯了,既然丝锥能进,为什么螺丝不能进?如果说是丝锥头部磨损的话,在批量的全检中,我们又只发现了个别的螺纹不到底的情况。费解!

网友:
M6的内螺纹,长18mm,长径比达到三,也可算是深孔了。想想丝锥的全长是多少?
楼主该工件的材料应该不是钢件吧,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还是供应商在钻螺纹底孔时,出屑不畅,深部底孔被扩,而在攻丝时,由于丝锥本身是个不完整的螺纹,依据变形的内孔,所攻出的螺孔轴线发生了弯曲,这样,具有完整螺纹的螺杆当然拧不到底了。

楼主:
M6的内螺纹,长18mm,长径比达到三,也可算是深孔了。想想丝锥的全长是多少?
楼主该工件的材料应该不是钢件吧,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还是供应商在钻螺纹底孔时,出屑不畅,深部底孔被扩,而在攻丝时,由于丝锥本身 ...
引用 网友A:

感谢回复!
感觉你说的很有道理,我想事实应该是这样。
工件材料为铝合金。

网友:
感谢回复!
感觉你说的很有道理,我想事实应该是这样。
工件材料为铝合金。
引用 网友B:

有同感!!
我认为是攻牙攻偏了引起的!!

网友:
借这个贴子提个问题:如果是特长的螺纹(大于普通丝锥长度)该如何攻丝?

网友(2010-05-07):
借这个贴子提个问题:如果是特长的螺纹(大于普通丝锥长度)该如何攻丝?
引用 网友C:

那就要用工装了
在同一模具上加工
先打孔后工件不要卸下,就在模具上攻牙

网友:
M6的内螺纹,长18mm,长径比达到三,也可算是深孔了。想想丝锥的全长是多少?
楼主该工件的材料应该不是钢 ...
引用 网友A:

同意,事实应该是这样的,再说丝锥端部也可能有问题,造成螺纹不完整

网友:
用螺旋式的丝锥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先用中心钻点孔

网友:
铝件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我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攻牙时丝攻太偏,另外丝攻时间长了也要注意更换

网友:
丝锥在刚引入的时候就偏了,导致无法把有效丝绞到量。

网友:
是偏的用加长丝锥,关中工具厂有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