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2010-02-05):
这个齿轮传动装置是左右为行星齿轮,围绕中间固定齿轮转动,中间齿轮不动。
要求:这齿轮传动装置在工作中平稳、噪音低于30分贝。
求高手帮忙:两行星齿轮分别与中间固定齿轮的中心距尺寸的公差要求和齿轮的公法线尺寸的公差要求怎么取

网友:
谔不懂齿轮,但起码要说转速吧?

楼主:
转速在75r/min左右

网友:
不知你的齿轮模数多大,但是30dB的噪声很低啊,一般齿轮传动很难做到。你仅仅只提出齿轮公法线公差和中心距公差是远远不够的。要降低齿轮传动的噪声,主要要求其传动平衡,降低振动,这需要控制齿轮公差中第Ⅱ组公差,如齿形公差、周节极限偏差、基节极限偏差、径向一齿综合公差和轴向平等度公差等。这组齿轮公差大概要定在6-5-6 Dc以上才能达到低于30dB的要求。
另外装配条件和润滑条件对降低噪声也有一定作用的。

网友:
中心距公差根据齿轮精度等级和中心距确定;公法线公差根据精度等级、分度圆直径和法向模数确定。

网友:
看起来比较熟悉 但是我已经忘的差不多了
继续关注和学习中

楼主:
谢谢各位,我打错了是60分贝一下。我现在设计的中心距的公差是0至-0.05,公法线的公差-0.03至-0.06,但装出来的效果都在75分贝以上,还经常要用研磨砂研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