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配钻的过程中,出现超差和扁孔---请教

楼主(2010-02-05):
用摇臂钻钻铰29的孔,如图,因为图纸是日本的,所以涉及到保密,不能发全图。同时还要有一个花键盘与其配钻,要求同图纸要求。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在配钻的过程中,出现超差和扁孔。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保密呢乖乖,出现超差和扁孔是指PCD还是斜孔,依我看应先钻孔后,以边孔为基准焊接。。。。。

楼主:
保密呢乖乖,出现超差和扁孔是指PCD还是斜孔,依我看应先钻孔后,以边孔为基准焊接。。。。。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我的图纸不清楚,还是……

网友:
图纸还是不全不清楚楼主

网友:
图纸不清楚
把你的加工工艺发出来 我们研究以下

网友:
就是  发出来嘛  我们也会保密地

网友(2010-05-06):
楼上的说得好 发出来嘛  我们也会保密的。不知道你的工艺怎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