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加工M80螺纹的方法

楼主(2010-02-05):
我厂有一种零件直径960mm要在圆周上攻16个M80的螺纹深100mm.现在使用的是人工攻丝的方法/,这样做既费时有费人力物力!!!效果不理想!!!现想用机动方法来攻丝不知道怎么实现。望大家给个建议或给个方案!!(想通过现有的钻床设备加一工装带动用丝锥完成攻丝)

网友:
钻床上装攻丝刀柄攻丝,有加工中心的话用螺纹铣刀铣

网友:
版主大哥啊,80的螺纹啊,一般的钻床是没有这么大的力的,能攻40的螺纹,也需要80钻了。。。

网友:
呵呵~那找加工中心把螺纹铣出来

网友:
要是有需要的话 可以与我联系 本公司专业设计制造 金属加工机床

M80的螺纹 可以机攻

网友:
可不可以在工件上打孔,再把车削好的M80螺母焊上,这样会比较省工。

网友:
钻功应该是不好加工,加工中心上铣出比较方便的啊

网友:
我也赞成加工中心直接用螺纹铣刀铣成,批量大的话你通过修改设备还行,小的话就不值当的

网友(2013-02-26):
请问您加工M80的螺纹是粗牙还是细牙?
居我了解现在市场上有一款机器是可以做到您要求的M80的螺纹加工的(GAMOR液压攻丝机Vitoria M3-M110),它是用液压动力驱动,向M80*6的螺纹加工是可以轻松完成的。

网友:
我们公司都用螺旋铣 来加工大螺纹,不过速度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