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分配器壳体的焊接问题

楼主(2010-02-05):
东方红554拖拉机液压分配器壳体出现砂眼用什么方法焊接呀?请各位师傅给个答案?

网友:
多大呀 如果太大就报废了吧 小了就补焊吧

楼主:
针尖大小,但材质太硬,直接焊接怕裂纹。有方法吗?加热焊接都试过不行,焊接后产生横向裂纹

网友(2011-09-28):
那东西就不可焊接,只能换新的!我这里有各类分配器,要了联系我!QQ:420406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