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选用什么样的刨刀?

楼主(2010-02-05):
我用老式的B665牛头刨床加工斜垫铁,材料是Q325的,用气割割成大小不同的方块,四周不需要加工,只要将边长的一面加工成斜面就可以了,加工量大的有25左右。我该用高速钢刀还是合金刨刀,加工的数量有2-3千块,刀的效率不能太低,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氧气直接打出坡口不好吗,,,,,,,,,

网友:
那你为什么不铣出来,刨床的效率并不好。

楼主:
3# 狙击手 ) q7 B4 u) a) |' S( U
铣床加工也可以,只是由于边沿是气割出来的,铣削时容易钝刀,刀的寿命不长。进刀量或赱刀量过大影响机床精度甚至损坏部件。

网友:
那你可以先把氧割的地方用砂轮机倒好角或用刨床倒好角然后再上铣床加工。,效率会高很多的

网友:
自动氧气切割,,,,,,,,,,,切口光洁度还可以的,再加工没问题。有一种割头可调角度的直接开出坡口。

楼主:
气割能割120的厚度吗?

网友:
我建议还是用刨床加工,道具选用高速钢就可以,就是我们常用的白钢,自己磨刀就可以,这样的话成本比较低,加工件的表面粗糟度也好,我们车间就经常加工类似的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