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垫铁该如何加工?

楼主(2010-02-05):
我用老式的B665牛头刨床加工斜垫铁,材料是Q325的,用气割割成大小不同的方块,四周不需要加工,只要将边长的一面加工成斜面就可以了,加工量大的有25左右。我该用高速钢刀还是合金刨刀,加工的数量有2-3千块,刀的效率不能太低,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楼主的数量不小精度要求不高,加工时自己做个小工装,保证斜铁的斜度,由于是气割件,还是用合金刀头好些(个人意见)

网友:
社员你好,我们加工斜铁也是用B665牛头刨床。效率比铣床快多了。工装很简单,用一块和斜铁大小相当的铁板,一端根据斜度大小焊接一段圆钢即可。如加工200*120的斜铁,每天加工90块左右(8个小时)。刀具采用90度高速钢刨刀。关键是刀具圆弧要大,刀刃棱边要用油石磨好。采用平口钳装卡,钳口垂直于切削方向。吃刀深度20毫米。

网友:
对于刨刀来说同等条件下可以比车刀更耐用,更锋利,更坚固,选负刃倾角,角度可大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7 K  I. D# D; c请问你们每天加工90块用几台刨床?高速钢刨刀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社友你好.第1:采用1台刨床。2采用普通高速钢(采用高钴高速钢更好)。刨这个活,关键在磨刀。前角要大,断銷槽开的要活。刀刃要有平直的倒棱。由于采用大切深,偏角采用85度最好。给你留个电话有事找我。13522367279

网友:
我们采用的工艺不同,我是先锻打到一定的斜度,然后再上刨床,就2--3mm余量,最多2刀搞定,一天200-300块没问题

网友:
支持7楼的,我们的也是这么干!!

网友:
要是那么加工,谁还用刨床。铣床效率快十倍吧。

网友:
加工余量大的 直接用气割割出斜度 在加工不就快了? 气割处不硬的话用高速钢

网友:
用锯床锯不更快,一次锯两块还不浪费

网友(2012-04-16):
如果要是加工锰钢的垫铁应该注意什么啊    谁能告诉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