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参数的 设置问题

楼主(2010-02-06):
pid参数的 设置有没有很好的办法一步到位呢?

网友:
目前伺服PID的调试用的最多应该还是试凑法,一步到位好像不太容易。

网友(2010-03-23):
一般调试,调试的意思就是需要不断的调和试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需要各位大侠分享一下经验啊。我在实际工作中经常要对伺服运动系统进行各项速度精度测试。想和大家讨论一些你们对伺服运动是如何实现高精度和高速度的。在设计上面有上面注意的吗?

网友:
舟航能说的更加详细一点吗?基本的试凑法步骤是上面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