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装配光栅尺怎么用?

楼主(2010-02-06):
数控镗床,在床身与滑台装配时用到光栅尺,不知道怎么用,请知道的大虾说说用法,谢了!!

网友:
不知怎么用?是作为数控系统反馈信号用的,也就是全闭环控制。
具体使用方法建议你根据你的数控系统,找光栅尺厂家及数控系统厂家接受培训,否则设计安装不合适的话,好东西反而适得其反。

网友(2010-03-25):
不由说明书吗

网友:
只能说,按照机床结构灵活使用,正常使用是把光栅尺滑动端安装到溜板上,光栅尺部分固定在导轨侧面.
当然也有时候把光栅尺安装在溜板上,把滑动端固定的使用.

网友:
用于反馈信号的吧,我们厂有一台设备有,不过好像没用,

网友:
你是不知道怎么安装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啊?它是检测滑台走的实际位置与系统的要求是否一致!也算是补偿了编码的器的缺陷!编码器只能检测电机,而丝杠或联轴器出了问题却检测不出!
安装时要注意 要保证平行度!要用塞尺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