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在没有任何处理的情况下无法铣加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2-06):
各位大侠:你们好!
              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是,45钢在没有任何处理的情况下无法铣加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吧

网友:
把具体情况说一下,比如铣刀类型 转速 进给量

网友:
45钢,毛胚是怎么下料的啊 ?
如果是用气割得话,气割面可能会相对硬些!!

网友:
其中一种原因可能是 垃圾材料,我们公司遇到过,钻头下次,出来的铁屑都是一片片发亮的,打下去一点点钻头就不行了。

网友:
黑皮有没有去除
表面一层很硬

网友:
你用的不是国标钢材。肯定的杂牌小钢厂出的。热处理吧

网友:
退火啊 表面估计太硬了

网友:
气割能造成硬化,先退火再加工

网友:
45钢气割下料后一定要退火。

网友:
你铣刀钝了吧

网友:
估计可能是小厂生产的材料,成分很复杂,有时可能会冒出短钻头来哦,呵呵,我们曾经到过!

网友:
铸钢出炉的时候要闷火

网友:
现在很多小厂生产的钢材很差。各种性能都不行。

网友:
又学到一点工艺知识

网友:
应该是杂质很多

网友:
具体情况是怎样的,有可能你用的不是国标钢材。肯定的杂牌小钢厂出的 杂钢。

网友:
气割45#钢厚板时,由于钢板本身快速吸热造成淬火现象,所以会变硬,可以采用退火方式,使钢板软化!

网友:
表面打一下硬度看看了。

网友(2010-03-08):
1.材料不合格,你是不是买的便宜货?有的水货比白钢刀还硬!!
2.刀具不适用,最好用硬质合金的
3.主轴及进给的搭配不合理

网友:
什么嘛,肯定是材料问题,买的垃圾料里面杂质太多,料里面有硬点。

网友:
材料碳层颗粒,现在有些回收各种类的钢材重熔锻造,硬度大点的就当45号卖,这些厂的技术条件不行,会有些地方非常硬,所以钻头无法钻的
另外如果是气割后碰到水,相当简易的热处理,也会导致硬度非常高

网友:
杂材要正火的,,,,,,,,,,,,

网友:
黑皮有没有去除
表面一层很硬
引用 网友A:

同意这个说法!
估计还是表面硬度太高的缘故!!

网友:
这么简短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样的人即使再怎么教也是教不会的。先去学三年徒吧,然后再问这么愚蠢的问题

网友:
不太可能,确定是45号钢,刀具是否选择正确.

网友:
赞同9、10楼的意见。

网友:
赞同eroschen 先生的意见。

网友:
回火啊然后再加工这样

网友:
下料后一定要退火

网友:
大哥们真厉害

网友:
45号钢肯定见火了 见火了表面就硬里面就好点

网友:
有可能是刀具的问题!

网友(2010-04-14):
看一下你的材质报告,结合的下料工艺+上面各位大侠的意见,会有好的方案啊

网友:
十有八九是材料的问题,现在国内的钢材方面很乱啊,冒牌货很多的。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不妨把吃刀深度增加,避开硬化层加工可能会有效果。当然,最好是回火处理,软化组织。

楼主(2010-06-28):
谢谢各位大侠这个问题以解决

网友:
有一次在自动车床加工45料钢管,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所不同的是,被加工表面的硬层是一片一片的,成黑亮色,刀具是高速钢的成型刀,成本很高的,刀面很宽,正常磨损,一把刀可精加工一万件以上,碰到这种料,一下子就把刀烧去一半,如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属偶然现象也就算了,但接二连三出现这种现象,问题就严重了。因为是军品零件,对材料质量要求很严,立即把情况反馈到钢厂。钢厂立即派有关技术人员来落实。技术人员看到被加工过的钢管表面,哭笑不得地说,这是那些炉前工,把喝剩的淡盐水泼到表面,淬上火了。过去这种钢管都是给管道用的,没想到会用来加工零件,工厂缺乏这方面的管理经验,以后一定注意。看来你很可能也是遇到这种情况了。

网友:
又学了不少东西,在这个坛子逛逛果然不会浪费时间~

网友:
表面应该可以用合金刀飞嘛!

网友:
少量加工的东西,有时就是麻烦,各个环节都可能出问题,你可以用袖珍硬度计测一下材料的硬度,确实是材料硬了,如以上各位所说,解决一下。还有一种可能,看看铣刀是不是软了?有时买来小厂的伪劣产品,有的铣刀竟然是高碳钢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在不行,退退火看看。

网友:
气割能不硬吗,那相当于热处理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