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NX2525是加工什么材料用的?

楼主(2010-02-06):
三菱的NX2525是加工什么材料用的?这种刀片可以加工硬度多少的材料  ?小弟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刀片以前都是用涂层刀片的   请各位提下精车得参数  谢谢

网友:
基本上用在精车上,车出的光洁度较好。HRC40以下基本没问题,属于金属陶瓷范围

网友(2010-03-28):
不好用,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