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钻杆加工需要购买那些设备?

楼主(2010-02-06):
请问:从事钻杆加工需要购买那些设备?
我准备建一个小型机械加工厂,
本地钻杆钢管原料充足,
又有石油,天然气,销售没有问题。
但不知如何建厂,请那位大侠告之。
                 谢谢!

网友:
需要车床麽床

网友(2010-04-14):
首先需要人才懂石油钻具加工的
需要资料石油部标准、API标准
关键设备是管螺纹加工机床、
如果有钻管只需要加工钻杆接头即可,但需要焊接设备

网友(2010-09-17):
钻杆就不太清楚了,但钻杆接头我知道:需要数控铣床7160/7840/7150;普通管子螺纹车床6140;磁粉探伤机;超声探伤仪;硬度计;热处理炉

网友(2011-05-26):
硬件有车床,焊机、热处理设备、修磨设备、和探伤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A:

钻杆由两部组成,即钻杆接头和管体,接头又由公接头和母接头级成.加工接头有棒料加工和坯料加工,棒料加工要锯\锻\探伤\车\热处理等,管体加工要锻\车\磨\探伤热处理等,组合加工要摩焊\车\热处理\探伤\磨\校\测剪等设备.

网友:
做钻杆感觉工厂就小不了,石油钻采设备应该要有API要求,一般小型的加工工厂可以进入吗

网友(2011-07-04):
石油钻采设备应该要有API认证,加工钻杆需要镦管机、热处理炉、摩擦焊、管车床、矫直机、拉力试验机、压力试验机、扭力试验机、探伤仪等等。

网友(2017-09-15):
工具接头可以委外做,买来接头和管体焊接,关键问题在摩擦焊机,这个成本不是一般的大,在后边就是探伤设备了,还得有个实验室做取样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