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螺母是什么标准的--请教

楼主(2010-02-06):
从南方买来的设备,上面的螺母带有飞边且在底面上有防转斜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螺母,请问这种螺母的国标号是多少,叫什么螺母?
如照片

网友:
我们德国的加工中心的电器柜里面都是这样的螺母或者垫片。问过他们,好像是弹簧垫片的一种。

网友:
DIN 6923
GB  6187
六角法兰面自锁螺母

网友:
GB  6187六角法兰面自锁螺母

楼主:
领教了,3楼的朋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