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精确吐出技术和装置---求教

楼主(2010-02-06):
最近在考虑一个自动线,要求碳粉精确吐出,速度30g/min-300g/min可调,精度(重量或容积)15%即可。因为对该领域技术不太了解,请教高手指教相关技术、应用和装置及介绍一些成套件生产厂家。

网友:
注塑机的机构可以参考一下,有螺旋输送机构,这样你的重量的调节是否可以变成对螺旋输送机构的速度的调节,如果精度比较高,有必要就用伺服电机做一个闭环的速度控制系统,这样就可以精确控制送料量了

网友:
粉体不好控制
螺旋输送有人做过,但是精度能到多少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同意楼上采用注塑机的上料机构

网友:
这是瑞士某公司的粉末出料技术,但愿对你有启发。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用脉动抽取的方法精确控制总量。

网友:
其实要求的精度并不高。量杯式足够,其它还有柱塞式、螺旋式、振动式等都可以。但是,量杯式是最简单的一种。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点,除了精确吐出碳粉外,还要和另一种粉末充分混合,两种粉末在混合前没有爆炸性,但混合后就有较强的爆炸性,所以在混合的方法上要避免冲击、摩擦等方式,只能用气动或较轻柔的动作混合。请各位大侠继续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
混合后要求的均匀度如何,是否可以用改变温度、氧气浓度等来控制爆炸发生的可能性。

网友:
高锰酸钾和铝粉混合?

网友:
定装炸药?

网友(2010-07-29):
学习了,谁还有别的技术和方法?简洁的

网友:
如果是煤渣,是不是很容易堵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