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0.8毫米的镀锌板,卷一个90度弯头,直径600毫米,大约多少钱?

楼主(2010-02-07):
各位做钣金的朋友:大家好!
     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我想用0.8毫米的镀锌板,卷一个90度弯头,直径600毫米。
按目前的市场,大约多少钱1个,我要做25个。谢谢大家!

网友:
弯头以外的长度?????????、

网友:
是通风管道吧,听我的客户讲过,好像是按平方计算

网友:
此活难度不小啊

楼主:
是通风管道吧,听我的客户讲过,好像是按平方计算
引用 网友A:

是的,是除烟系统的风管,我也听说是按平方算,但是不知这平方是怎么算的,请高手指点。

楼主:
弯头以外的长度?????????、
引用 网友B:

弯头大致是图片上的样子,我们这的镀锌板大约33元/㎡,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是圆风管,制作复杂一些(有专用设备就无所谓),方形的要简单一些;

网友:
正好2平方镀锌板1个,约200块钱1个差不多(东部沿海地区价格)

网友:
大概算一下,79cm*2m一个,下脚料肯定算你的,也就是楼上说的2m²一个。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供应商给我的报价是:25个共6000元,其中镀锌板82.5平米,3300元;焊条拉钉等100元,人工2600元。

网友:
可以按重量算,展开放样图!再加上加工费用。

网友:
我们生产这个,如果没有带法兰的170元/个,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