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弯管如何加工

楼主(2010-02-07):
如下图所示,板厚我估计大概在1MM左右,管径100MM左右,请教高手如何加工?

网友:
再没有弯的地方是矩形的界面吧?图上 表达不太清晰呀

网友:
量多么?要求怎样?量多的或者有技术要求的,得用专门设备。

网友:
这个东西貌似不是很难的,但是表达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表达清楚一些  我公司有专用设备可以提供

楼主:
再没有弯的地方是矩形的界面吧?图上 表达不太清晰呀
引用 网友A:

是圆形的,我在车间看到这种弯管,但不知道是如何加工出来,产量可能也就几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那种冲压弯头吧,拍个照上来看看。

楼主:
我看到的方法是中间弯头+焊两边的管,我不知道中间的弯头是如何加工的

网友:
要进行二次加工吗?

楼主:
这是三维图

网友:
做不了,弯曲半径太小

楼主:
做不了,弯曲半径太小
引用 网友C:

三维图上可能尺寸不太对,如果半径合适,一般用什么办法成形

网友(2010-04-14):
中心半径合适,弯管机弯的

网友:
如此设计,无法弯曲,重新来过

网友:
同意PANNA。
半径合适,弯管机弯。简单

网友:
如果是板材不能加工成形吧。如果是管材弯曲加工,涉及到最小弯曲半径。

网友:
可不可以焊接成型呢?直径100的管子弯头我做过,分几段,拼焊起来。

网友(2012-12-21):
壁厚什么的没交代

网友:
板厚太薄了弯管机炜弯容易开裂

网友:
管内赛弹簧,热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