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减速电机及其他---讨论

楼主(2010-02-07):
最近遇见一个问题,就是把大约50KG的东西进行 步进提升。我的方案是滚珠丝杆加导杆,减速电机(带刹车,减速比1:10,90W,单相220,转速1200r/MIN),根据物体移动的速度,以及加减速的时间0.15秒。选择丝杆为直径20,导程15mm。丝杆和电机用同步带连接。
   根据计算,重物匀速上升滚珠丝杆只需要2N.M的扭矩。减速电机1200转矩是0.7N.M,刹车是0.5N.M左右,减速机可以增力。
   问题:1.可以用大于2N.M的步进电机(即保持力矩大于2N.M)吗?因为这个还便宜些。减速电机我选的90W的需要2千多。而步进12N.M的带控制器才1.4千.
            2.滚珠丝杆可以增力,即可以用较小的扭矩产生较大的轴向推力。当重物停止下来的时候,有自锁性吗?需要多大力矩制动,是否大于驱动力矩就可以了?就可以保持位置不变?
            3.以前也有看见社区的一个帖子在讨论齿轮加速机的自锁性(不是蜗杆涡轮),我以为只是低速端要想驱动高速端,需要更大的力罢了。
         这个问题我想大家讨论一下吧,可能会很有好处。

网友:
滚珠丝杠的效率大约为90%,电机选用可以此计算。另外滚珠丝杠有大导程(及导程不小于丝杠直径)、普通导程丝杠。滚珠丝杠必须加预压,否则自锁是不可能的。

楼主:
呵呵。我最终还是选择单相感应马达,带减速机,刹车。。。
因为步进提升需要的间距很短,且受导程限制,转速一般在100多转,
步进电机的低速容易发生振动。。。(虽然可以细分)

网友:
1.可以。
2.滚珠丝杠不能自锁,必须加锁紧装置。制动力矩大于驱动力矩即可。
3.齿轮传动,减速比足够大时可以实现逆向传动自锁。

网友:
带刹车感应电机比较合适,比步进电机更便宜些。
另外可以试一试不用滚珠丝杠,用直线减速机。

楼主:
带刹车的减速度马达也不便宜,台湾货也要1500元啊
12N.M的国产步进才1300多元(带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