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液压问题,请各位大大,帮忙!

楼主(2010-02-08):
请问,液压站的电机功率为5.5kw,最大压力为150kg/cm2,请问它的流量是多少?
是怎样算出来的,能给出个计算过程吗?
是不是Q*p=P   (Q流量,p压力,P功率)这样算出来的,那它的单位是怎么转化的?

网友:
楼主要看是用什么泵呀,泵的排量是多大?电机的转速有多高?要不没法说呀,电机的功率只是它的带载能力,就好比是马拉车,马很强,车很小,东西照样拉不多呀

网友:
公式没错,但是是根据流量和压力选择油泵,根据泵的效率再选择电机,计算值和选择的电机的功率还会圆整,所以,你这种推法是不对的

网友:
参数不全,无法计算,如你选用的是变量泵还是定量泵,电机级数是多少?

网友:
流量在18L/min左右,按电机功率计算出来的。单位转化可以把所有的公式都写出来,然后根据转化为一致的单位就好了,很直观的。

网友:
顶楼上的意见。支持!

网友:
同意4#。一定要明确泵的种类,才可估算流量。

网友(2010-04-17):
可用下式计算:电机功率 N=PXQ/61.2/0.85
P—泵出口系统压力
Q—泵流量

网友:
请问8#的大侠  为什么是61.2啊?

网友:
一般是选好液压泵的流量智慧再确定电机功率

网友:
流量在18L/min左右,按电机功率计算出来的。单位转化可以把所有的公式都写出来,然后根据转化为一致的单位就好了,很直观的。
引用 网友A:

   非常支持5楼
   你能回答这个问题我非常高兴,如果回答为18L/min以下就更好了。
   起码有人能学活知识,看到那么多人的回答,我真的有一点伤心。其实这是一个简单的能量转换的问题呀,为啥大家都那么回答?为啥不能计算呢?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呀,人家在这里并没有说使用多大的泵,是变量泵还是定量泵,如果一个5.5KW的电机不管它用啥泵,要想达到150kg压力,那它的流量就不能大于18L/min(我没有具体计算一下,估计不会错)。在这里只是和大家探讨一下计算方式。想过没有,如果是转速高的电机就用排量小一点的泵,如果转速低就用排量大一点的泵,当然泵的标称压力一定要超过150kg,这地球人都知道。
   有人说没有告知你电机的转速,还有人说没有提供泵的参数。为啥大家都习惯一种模式来思维和计算呢?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悲哀。
   假如我现在有一台电机,还有一条油缸(他的耐压超过150kg),不在乎速度的快慢,要达到最大的力量,现在要大家给选一个定量泵,难道就没有办法选择吗?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知识要活学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