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溜车---请教

楼主(2010-02-08):
液压缸处于中位时,活塞杆还在动,而且关闭进油和回油球阀,液压缸还动,开始怀疑有气进入,排了气还不行,有怀疑液压缸内泄,换了密封,效果不明显,请诸位LZ帮忙分析一下。另外液压缸内泄有何症状,谢谢!

网友:
进油阀密封的怎么样,如果内内泄不是这样,应该不动或加不上压力,缸是水平安装的还是垂直的,跟惯性有没有关系,如果要改进液压系统可以加平衡阀或者液控单向阀加强密封

网友(2010-04-11):
如果缸是平放的,可能是进油阀关闭不严,还有液压油进入缸。& N" V# n4 a  b
如果缸是垂直放的,由于重力作用,可能是缸有泄漏或者回油截止阀坏掉了

网友:
不太理解你的意思,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
加上液压锁再试试,如果还有问题就是密封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