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温螺纹连接

楼主(2010-02-08):
请教哪路高手,我现在在做个设计,温度大概是4.5k,用什么样的螺纹连接比较好。直径是20的。

   敬请赐教!先行谢过!

网友(2010-12-05):
回复 网友A:

lz啊,现在这个东西该做出来了吧,用的什么东西,聊一聊,让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高难度呀 得单独够材料做
超低温用高强度高韧性无磁不锈钢--《金属功能材料》1994年01期

在超导磁体装置中要求使用能在液氦温度(4K)下承受由高磁场引起的高应力的高强高韧无磁不锈钢。常用的304和316之类奥氏体不锈钢,具有良好的耐蚀性、低温韧性和焊接性,但在超低温下往往由于塑性变形而引起马氏体转变以致带来磁性。新发展的一些高锰高氮钢也有强度、低温韧性以及无磁性能等方面的问题。

楼主:
还没有做出来呢
还处于设计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