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斜齿轮

楼主(2010-02-08):
请问高手:三坐标测量仪能否测普通斜齿轮的螺旋角。谢谢!!!

网友:
看你齿轮的大小,三坐标有些参数是可以搞定的,特别是稍微尺寸稍微大点的

至于你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提供普通斜齿轮的尺寸

楼主:
谢谢版主!目前只能用游标卡尺量出公法线长度,初步确定法面模数为6,法面压力角为20度。齿数为29,用三坐标测量仪测出齿顶圆直径为189.5,齿根圆为158.87。测出的齿顶圆螺旋角为13.5度,经计算差得较多。

网友:
楼主贴张图,看看那斜齿轮长什么样子的,也学习一下

网友:
应该是可以测的,我们单位的测过螺旋角,但是具体怎么测我不知道,而且我觉得应该以测出来的为准,齿顶齿根圆直径还和变为系数有关

网友:
三坐标测量齿轮测量没问题,计算有问题,一般都需要专门的软件。很贵哟

网友:
齿轮学习中,请多多指导

网友:
我这量的齿轮都是量个大概,然后计算出来,也是不知道能不能保证精度。大家说说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