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叉车用新昌485发动机可以和什么发动机互换?

楼主(2010-02-08):
请教叉车用新昌485发动机可以和什么发动机互换?哪里需要改动?大约费用多少?谢谢!!!!

网友:
可以用新昌490的发动机,485的发动机冬天的时候不好启动

网友(2010-04-06):
主要是发动机支脚,排气,吸气要改变一下,还有就是看一下与变速箱结合处的飞轮和轴是不是一样,能不能装配上